[求助] 求问 关于 inout管脚相连问题

楼主(2014-05-16):
现在要实现  将一个I2C分成两路同样同时的I2C。 输入记为I2C_CLK_IN, 和 I2C_SDA_IN,两路输出记为 I2C_SCL0,I2C_SDA0 和 I2C_SCL1 , I2C_SDA1.  现在先考虑写slave。
关于I2C_SCL0,1 我是这么实现的 assign I2C_SCLx = I2C_SCL_IN 这个结果没问题。
但是对于SDA有问题,我是这么实现的:
assign I2C_SDAx=(!oe)?I2c_SDA_IN:1'bz;
assign I2C_SDA_IN =(oe)?sda_out:1bz;
其中oe是在I2C发送每个byte之后设置为1.
sda_out 也在同时 sda_out <= i2c_sda0;

但是这样之后,发现I2C_SDA0 并不等於I2C_SDA_IN, 而是高电平,不知道为何

实现主要代码是这样的:

assign i2c_sda_in = (oe)?sda_out:1'bz;

assign i2c0_scl = i2c_scl_in;
assign i2c0_sda = (!oe)?1'bz:i2c_sda_in;
//

assign i2c1_scl = i2c_scl_in;
assign i2c1_sda = (!oe)?1'bz:i2c_sda_in;
//

其中  oe 是:

if(sck_rise &(data_cnt < 8))begin

reg_data_in <= {reg_data_in[6:0],sda_in};

data_cnt <= data_cnt + 1'b1;

end
     else if(sck_fall &(data_cnt ==8)) begin
           if ((reg_data_in == 8'h01)&(sensor_tos_rw == 2'b01))
                  is_config_st <= 1'b1;
          else
               is_config_st <= 1'b0;
            oe <= 1'b1;
            sda_out <= 1'b0;
            data_cnt <= data_cnt+1'b1;

     end

网友:
建议使用 MOS管或专用来搭建双向桥,用FPGA实现难度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已经弄好了,现在已经无法改变了,只能用FPGA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