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的输出波形

楼主(2014-05-16):
做一个全差分环形压控振荡器,输出一直都是正弦波或者稍微变形一点了的正弦波,但拉扎维书上讲到的可以直接输出方波,我又看了一些硕士论文,论文上是将环振输出还加了一个整形模块,比如迟滞比较器之类的,才可以输出方波。请问,全差分环振到底能不能够直接输出方波??谢谢!

网友:
振荡器的意义是产生一个周期频率,实际上在后面加一个反相器就变成方波了。但是一般用途是用计数器将频率分出去

网友:
看你的基本单元,如果用电流源一般是不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电流源一般是不能的???,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啊??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应该怎么做呢?,能给我一个简单的指点吗??我按照拉扎维的书上的电路图,怎么调宽长比也出不了方波,还有我用的是90nm的工艺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面或者下面接电流源,输出就不能到电源或者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大概好像懂你的意思了,电流源Iss至少要分一个过驱动电压才能使之饱和产生稳定的电流源,但是我看拉扎维书上基本单元全部都是采用向下的尾电流源,最基本的电路就如同下面的图所示,不用尾电流源构成的差分环形振荡器我还真没见过,能给一点点的小小指教吗,有电路图就最好了,不胜感激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31672604/QQ/WinTemp/RichOle/6F%7B7YQUUD(JA%7BZ8G%7BX00(A4.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大概懂你意思了,电流源Iss至少分一个过驱动电压才能使之饱和,但拉扎维书上全部都是采用的向下尾电流源的方法,其基本电路如下图所示,不用尾电流源的全差分环形振荡器我还真没见过,能给一点小小指点否?,有电路图就最好了,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输出摆幅比较小。五个反相器的ring摆幅可以到VDD和V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结构输出摆幅一般要小于NMOS管的阈值电压的,90nm  N管阈值电压也就0.3V,所以摆幅做不上去。
你说的5个反相器的环形,反相器指的是单端的结构吗????,若单端的话电源和衬底噪声很大的,相位噪声性能差,所以我都选的是全差分的,基本都加尾电流源。

网友(2014-06-28):
后面加一个比较器不久可以变成方波了吗
直接输出肯定不会是方波

网友(2015-05-02):
回复 网友A:

    楼主  能帮我个忙吗   我设计的环形振荡器不起振 我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仿tran设置初始点了吗?如果设置了还不振,要看看delay cell的Gain够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hello 刚刚尝试了对一个Multi Loop Ring Oscillator进行PSS+PSTB仿真 phase为零度时谐振频率是对应的 但是增益居然小于0dB 而实际tran仿真各PVT情况下是能够正常起振的 请问下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助  我是刚接触这一块  您说的有点专业   我不太明白     所有管子的宽长比 我是根据公式算出来的   但是进行DC仿真是  发现电流很小   但输出电压还是很大  请问我是应该调那个管子的参数呢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我有点不懂。不用pstb,你就看看AC的gain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W/L 没有优化过吧!什么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参数有很大问题,细看之下。你期望的频率是多少?

100M和1G参数有很大的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期望的频率是100m,参数是经过粗略的计算的  可能是某个管子的参数有问题吧   但是我是刚接触这一块  所以不是很清楚这个到底是哪个管子造成的   多谢您的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好  我用的是上华0.5um的工艺   管子却是没有优化   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多谢你的帮助

网友(2016-01-29):
add a buffer and you can get the square wave

网友(2016-07-11):
回复 网友E:
您好,我现在用55nm的工艺设计一个全差分的环形振荡器,需要50M的频率,应该怎样优化W/L呢,求教!!

网友(2019-05-15):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三个反相器形成的环形振荡器如何输出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