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问题

楼主(2014-05-16):
wc bc两个库分别是如何对应修tran,fanout,cap?这三个参数具体是代表舌么?一般设计这三个值取多大?根据哪里取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点儿多啊,不过问题太简单,手册里面有很详细介绍。我这里简单提一下
transition  -- 就是俗话爬坡时间,上升下降沿时间
fanout - 就是允许buffer带多少个buffer
cap -- 就是基于悲观考虑,人为降低带负载能力

取值与具体设计有关, 低频应用你简单一点设个: 200ps, 32, 0.1ff 都可以,我随手写的...

楼主:
非常感谢,那wc,bc都是针对tran吗,我们设计一般tran取时序库max tran的70%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