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合并两个网表

楼主(2014-05-17):
我要跑整体的lvs, 电路图只有模拟部分的。数字部分只有网表,没有电路图。
如何才能跑整体的lvs。是要合并两个网表吗?怎么合并?

网友:
在top网表中.include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需要对两个网表做些修改吗?
我include之后,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
可以,看analog netlist和digital netlist具体情况。
不同情况处理方式不同。
有些情况直接inculde可以用了

网友:
要有top 电路,数字做黑盒子

网友:
把数字部分做成黑盒子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现在是黑盒子。。但是我怕要是top 层有metal跨过黑盒子,造成short。 如果有这种情况,黑盒子貌似是run不出来的

网友:
有版图有电路,合并网表是最好的选择。我估计include之后还要在顶层中例化数字网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