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TA问题

楼主(2014-05-17):
请问在前端团队做STA和后端团队做STA有什么区别?

网友:
前端STA时,时钟电路还没做,因此时钟路径延时信息是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前端做sign off STA时,加上SPEF文件后,延时信息是真实的,我想问的是前后端工作内容的区别,包括需要做什么事情,对于团队的重要性,以及今后的发展这些方面

网友:
前端
1.没有net延迟,没有你说的spef,有lib里的cell延迟
2.clock都是ideal的
3.前端一般可以不做STA,用综合就可以了

后端
1.sign off,STA作为最后的检查工具,不同于ICC实现工具
2.clock tree是真实的
3.net delay和SI都考虑了
4.读入SPEF,用真实的cell delay和 RC值计算timing

网友(2014-07-06):
4樓說得好, 前端有些數據還不是很精確, 是預估值. APR 做完會得到較準確的數值, 此時再做一次 STA.

网友(2016-08-31):
谢谢四楼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