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拟机的CentOS6.5上安装Sentaurus2013并破解后,swb打开后非常卡顿。

楼主(2014-05-17):
虚拟机软件:vmware10Sentaurus版本:sentaurus2013,sentaurus2013-SP2

Linux系统:CentOS6.5以及RedHat6.4,结果相同。
安装破解的过程学习了贴吧里各位大神的教程,
sentaurus2013可以swb,但打开后,双击某个project后,不出现project内容,swb非常卡顿。
sentaurus2013-SP2可以swb,可以打开project,但是不能run节点,swb非常卡顿。

Linux系统:Ubuntu
安装过程会麻烦点,安装完成后可以swb,并可以成功打开project,可以run节点。

烦请各路大神告知真相。可能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2014-10-09):
没遇到过

网友(2015-01-11):
跟你一样的问题,其实在centos上安装sentaurus 2012以上的版本都会遇到swb开不了工程或者能开不能run的问题,ubuntu及其衍生版是能开能run却又不能输入,另外swb字体出格。不过centos上2010用起来又完全没有问题,感觉可能问题出在系统基础运行库上,不过苦于终端没有错误提示,不知道真正问题在哪。ubuntu衍生版下尝试过在环境变量下面加lang参数,无效。

网友:
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5-02-21):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就有人提出过,并解决了!
你自己搜索一下,好像在回复里。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2015-04-17):
路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来虚拟机就是这样,我RHEL6.6也是卡的要死,
虚拟机根本就没显卡3D加速,还是老实装个正在的系统好了。

网友B(2015-09-03):
回复 网友C:

没有搜到解决的帖子,请问还有印象能找到吗,关键字是啥?

网友(2015-12-04):
有人解决了吗?在线等

网友(2016-01-07):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安装后不能新建project,速度非常卡,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安装后不能新建project,速度非常卡,郁闷

网友:
首先就是系统:建议使用CentOS6 64BIT以下,我用的Centos 5.5 bit.
先看看虚拟机的内存设置对不对,4G以下就不要装了,后面运行起来里外可能都会卡 , 我从4G升级到12G后没什么问题
然后看读写权限有没有给. 一般没什么问题。。
新建Project后你要Add tool才好保存到stdb,没添加之前好像是空的不能保存...

网友:
回复 网友E:

碰到的情况是点击新建project按钮后,根本没反应,或者能新开一个窗口,但保存按钮都是黑的,不能用,没办法保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redhat上用没问题,5.11,6,7,7.2都试过。

网友(2016-02-10):
卡可能是内存不够
不能新建保存project
打开终端
提升sentaurus文件夹读写权限:
先转换用户到root:su root →密码
再输入:chmod 777        再加上senturuas的文件夹例如:/user/senturuas  =chmod 777 /user/senturuas
回车,OK去试试,不行的话再提升一次

网友:
传递权限:chmod 777 -R  /senturaus文件夹地址

网友(2016-11-19):
怎么在ubuntu上安装?怎么打不开呢?大婶可否写个教程?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最好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9-06-0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没有搜到解决的帖子,请问还有印象能找到吗,关键字是啥? ...

你好,找到解决的帖子了吗?我现在有个情况是旧服务器执行swb正常,新服务器执行swb会有15秒延迟。网络没问题,分享下方法可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