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RC'检验,寄存器的初始值是0还是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17):
CRC'检验,寄存器的初始值是0还是1有什么区别?

网友:
对于发射机和接收机 需要CRC的seed一样  才能对上
TX和RX一样就行  没规定一定为0 还是1

网友(2014-08-18):
是CRC16吗,我用过16的

网友:
回复 3# fanfanfanfan001 是0还是1没有关系 只有收发端统一就行  一般所使用的协议都会有规定的

网友:
对上就可以,一般全零就行

网友(2014-09-25):
4楼正解也~~~

网友(2014-12-01):
0和1无影响,不过要关心协议HDLC的CRC起始值不是0和F哈。

网友:
0和1初始值产生码的相位不同

网友A(2015-01-23):
满足m序列性质的CRC校验生成多项式,对于初值没有要求。
但考虑到硬件长采用并行实现,考虑到输入CRC校验的码字可能不是并行实现位宽的整数倍,如果初值为0的,可以方便的码字前面补0,而对结果没有影响。

网友(2015-05-19):
在数学上,没有区别。

在工程上,是有区别的。
初值为1可以预防接收数据多0或少0的问题,即保持长度完整,所以在HDLC中前16位和尾16位是要取反的。

网友(2016-06-04):
初值不同结果不同,收发两端要一致

网友(2016-08-30):
看协议里这么定的!!

网友(2019-10-10):
引用 网友A:
满足m序列性质的CRC校验生成多项式,对于初值没有要求。
但考虑到硬件长采用并行实现,考虑到输入CRC校验的 ...

“可以方便的码字前面补0,而对结果没有影响”  ==> 这个和初始值为0还是1没关系吧,不管初始值为何,码字前面补0,都对结果没影响啊, 0 XOR任何人都是他本身

网友(2020-06-24):
能有啥影响

网友(2020-09-01):
一个大牛Ross N. Williams 是这么说的:
Most CRC algorithms initialize their register to zero. However,
some initialize it to a non-zero value. In theory (i.e. with no
assumptions about the message), the initial value has no affect
on the strength of the CRC algorithm, the initial value merely
providing a fixed starting point from which the register value can
progress. However, in practice, some messages a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s, and it is wise to initialize the CRC algorithm register
to a value that does not have ”blind spots” that are likely to occur
in practice. By ”blind spot” is meant a sequence of message bytes
that do not result in the register changing its value. In particular,
any CRC algorithm that initializes its register to zero will have
a blind spot of zero when it starts up and will be unable to
”count” a leading run of zero bytes. As a leading run of zero
bytes is quite common in real messages, it is wise to initialize the
algorithm register to a non-zero value.
大多数CRC 算法把他们的寄存器初始化为0。但是,有些把它初始
化为非零值。理论上(不对信息进行任何假设),初始值的选择不影
响CRC 算法的有效性,初始值仅仅提供了一个寄存器值开始运算
的固定起点。然而,在实践中,有些信息出现的可能性要更高,因此
把CRC 寄存器初始化为一个不太可能在实际中出现“盲点” 的值
是更明智的。“盲点” 是指一系列不会导致CRC 寄存器值变化的信
息字节。特别是当CRC 寄存器被初始化为0 时就具有“零盲点”,
当它运行的时候就不知道前面有多少个零字节。而零字节在实际应
用中充当信息的前导字节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把CRC 寄存器初始
化为非零值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刚刚从论坛里下载的PDF里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