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管驱动请教

楼主(2014-05-18):
请问一下,下图为BOOST功率管的波形图,为什么P管的波形会有一个一个向下和向上的尖峰,怎么消除?上升死区为16ns左右  下降死区为8ns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由于功率管的寄生电容充放电引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都没有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