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没读懂这道题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18):
现代无线设备(比如双向寻呼和GSM电话)具有休眠模式,能够有效减少工作周期中的能量消耗。可考虑一个拥有3种不同电源使用状态(空闲时为1mA,唤醒接收模式时为5mA,传输模式时为250mA)的无线电设备。考虑一次充电电池寿命的长短和电源使用状态的循环周期与状态转换次数有关,画出唤醒模式的持续时间与电源使用状态的循环周期和电池寿命之间的关系曲线。提示:1Amp-hour表示一个电池1小时可以输出1安培的电流。这个电流可以在10小时输出100mA。

网友:
一次充电电池寿命是固定的,比如说一种充电电池容量是1000mAH, 如果没有休眠,没有传输,只是唤醒状态,可以工作1000mA/5 =200 小时. 如果唤醒模式的持续时间为H1, 休眠时间为H2, 得到等式 (5xH1)+(1xH2)=1000,H2=1000-(5xH1), 我们知道, 最长使用时间是全部休眠, 1000小时, 最短使用时间(不考虑传输)是全部唤醒, 200 小时, H2<=1000, H1<=200 ,代入 EXCEL, 就可以得出关系曲线.
应该有更简单的公式,工作久了, 坏习惯是能用软件解决的事就不愿意动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