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频率的温度稳定性

楼主(2014-05-18):
设计一款VCO,采用运放充电电容,到参考电压时在放电原理,产生锯齿波,请问如何保证输出频率不随温度漂移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 输出频率的表达式可以看到,要保证频率温漂为0,表达式中的每一个因子的温漂也应该尽量为0或者温漂成比例相互抵消,比如带隙基准电压源和电流源,复制偏置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