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带隙基准的仿真问题求助啊。。大神

楼主(2014-05-18):
瞬态响应曲线和直流扫描曲线

瞬态响应曲线和直流扫描曲线

仿真带隙基准时,在ss工艺角下,温漂系数恶化,观察瞬态响应曲线和直流扫描曲线,基准输出的瞬态响应稳定在1.12V左右,为什么在温度扫描时,基准就变成了几十mV呢?
在tt工艺角下,就正常,温漂系数也很低。

网友:
为什么暂态仿真输出具有周期性脉冲?
 你有一个稳定的问题?
哪里是脉冲源来自哪里?
附上您的原理图,以便进一步的帮助可能会提供。

网友:
ss下没功能,先把这个解决了再跑温度。

网友:
也许是启动电路有问题,看着在ss corner条件下,电路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你是不是温度扫描时没加直流的激励啊,输出曲线看着像噪声的温漂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启动电路,可以开启和关闭定时(未稳定,摆动)。需要原理图和节点信号来决定。

网友:
几种情况,第一,激励信号添加有错误;第二,ss低温下电路dc已经出现了较大偏差,不能叫偏差,已经不再正确工作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二级运放,在第一级差分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加了斩波调制。斩波调制信号的周期是40us,脉冲宽度是20u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对,是启动电路的问题,电路没有启动。换成理想电流源来偏置之后,电路就正常了。

网友(2015-07-16):
回复 网友C:

   如果ss情况下,不能正常工作了,应该怎么办

网友(2015-10-30):
回复 网友D: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