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奖----20140519

楼主(2014-05-19):
Q10. What is track assignment?

网友:
Track assignment is a routing step between global routing and detail routing.
Global routes are virtual routes. Track assignment assign routing tracks for each global route by actual metal layers, and leave detail routing to fix violations.

网友:
楼主说的是7track,9track,12track吗?
track 定义了stdcell的高度(y轴长度),相同track的高度都是一样的。一般几track就带表几倍的M1的pitch,7track就是7*M1_p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