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匹配方面问题

楼主(2014-05-19):
各位大神,实际工作中,(类似这样的,差放输入对管用高度匹配)。那什么类型的结构用到中、低度匹配,低度匹配一般画dummy么?

谢谢啦。

网友:
你这个问题范围太广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提问,或是先看看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就想粗略的知道,什么样的结构用中低度匹配。这两者我现在有点分不清。

网友:
模拟版图的艺术书中有讲解,章节总结的地方单独对matching程度有说明,先看看书,多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