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碰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5-19):
上图为tieh/l cell的版图,单独做lvs的时候都pass;现在做整个chip 的lvs,左边那个过了,右边的没过,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那个npoly和ppoly相叠加的部分,extract了个net 3,lvs的report里提示
layout:  Source:
net 3      GND
GND

网友:
单独做lvs的时候都pass;-------〉那就是单个cell 没问题呗
整体的不对,出来什么错误呢?
ps:npoly和ppoly的gds no. 一样么?

网友:
layout上把两个GND连起来

楼主:
找到问题了,
pad的版图里,GND net所在的二铝打了两个电阻标识,calibre认为这两个电阻标识把GNDnet 分成了三条。我现在处理的方法是把这个电阻删了。

不知道在runset file咋改这个规则?谁提点建议,大概是什么关键字什么描述语句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
1. Device. 如果那里有两个device,两端自然不是同一根net,看lvs report就知道了
2. Connect. 如果connection的metal要求不含那个标识层,那你要让那里和旁边的metal connect起来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对读这个runset file不熟悉啊,哪条指令控制让这样的metal连接起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onnect,比如说原来是:
       connect M1_without_SAB diffusion by contact
    你可以改成:
       connect (M1_without_SAB or M1_with_SAB) diffusion by contact
    也可以增加这句:
       connect M1_without_SAB M1_with_SAB
    对照你的 rule file, 不懂的查阅SVRF吧,完全不了解的话三言两语说不清

    当然,首先要确保的是版图是正确的,还要知道 rule file 有没有提供 option 来控制(IFDEF 这种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很热心,都快赶上我年轻的时候了

    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2021-03-08):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pad的版图里,GND net所在的二铝打了两个电阻标识,calibre认为这两个电阻标识把GNDnet 分成 ...

可以在rule中加一条同名net name自动merge的命令,或者在GUI界面找找,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