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稽纳二极体之输入电压Vin之最大极限值為何?

楼主(2014-05-19):
有个关於稽纳二极体使用上的基本问题,想请教各位先进;

一般的稽纳二极体之接法都如图1 (Zener circuit)之方式,

但在实际使用时,输入电压Vin之最大极限值為何?

因目前使用一电容式降压电路,由外部AC220V降压后供应内部DC24V电源,

电路里面会使用到稽纳二极体来做直流稳压,

但是在一般稽纳二极体的规格书中,都没有写到它的最高耐压值,

是否只须考虑其流经电流及功率值即可?

因為在一般的二极体规格书中,它会标示出最大RMS电压,

比如1N4004之最大RMS电压可到280V,

在稽纳二极体规格书中,其最大RMS电压写在那里?

我在网路上找了许久,也都没有关於这部份的资料,

请各位先进们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稽纳二极体(Zener diode) 用法和一般二极体(1N4004...)不一样,是反向使用,利用串连的电阻降压,只用考虑最大电流,如果你用5V 的稽纳二极体ZD1,最大电流为500mA, R=10 Ohm, 最高输入电压为(5V+0.5*10) =10V.

楼主:
谢谢您给的解答,
这里再详细说明一下遇到的问题;

因这颗稽纳二极体是使用在电容式降压电路,如下图:
Vin為输入交流电源:AC220V, 50Hz或是AC110V,60Hz
ZD1 為24V稽纳二极体,C1為 1uF电容 , D2為1N4007
希望Vout输出负载端能提供20~30 mA, DC24V之电源。

有两个问题再请教:
(1) 在Vin输入交流电正半波时,稽纳二极体ZD1上会有逆向偏压存在,此时為稽纳二极体之正常使用方式,
但在Vin输入交流电负半波时,此时在稽纳二极体ZD1上為顺向偏压,此时该稽纳二极体不就等同於一般二极体(1N4004…)之作用? 此时是否应考虑该状况下稽纳二极体之最大耐压值? 但稽纳二极体规格书上都没有提到最大耐压值。

(2) 另外,在此电容降压电路中,
若Vin = AC220V, 50Hz时,电容C1之等效阻抗= 1/2πfc = 3.18K
在输入交流电正半波时,在负载端若无负载时,
在ZD1端最大将有约65mA的电流通过 [此电流= 220V/ (3.18K+200) = 65mA ],
於稽纳二极体產生功率為 65mA *24V = 1. 56 W
因為这稽纳二极体ZD1只有在正半波时会產生功率(热量),
严格来说,稽纳二极体ZD1只要能达到计算值之一半功率即可(=1.56W/2 = 0.78W),也就是应选24V, 1W以上的(未加上安全系数),对吗?
其他还有没有规格选用上要注意的事项? 有无合适的型号可建议的?
还请先进指导。

网友:
不知道我的假設是不是你所想的, Vin输入交流电负半波时, 稽纳二极体基本等同於一般二极体(1N4004…)之作用, 如果用在交流,這個線路就不好了。可以用兩個背靠背聯接。你的算法也就成立了。

网友:
提醒一下, 你还要考虑D2压降

楼主:
D2是会降低0.7V的电压,这部份我了解。

因我目前正在研究使用阻容降压电路,
对于相关元件之选用会有些疑问。

我的电路图乃参考网路上的资料来的,
设计方式就如同以下百度网页内容中图2之接线方式,
http://wenku.baidu.com/view/910398f9fab069dc50220175.html
它说在实际应用时常常采用的是图2,
但您说稽纳二极体这样用会有问题,
所以还是应该避免使用图2的方式,对吗?

另外还有一点:
您说的使用两个背靠背连接,指的是什么样的接法?
能有个具体的接法图解吗?
还有请先进指导,谢谢!

网友:
坦白說,我沒有電容分壓經驗,看起來是用220V,設計要很小心,注意反相電壓對稽纳二极体可能是致命的問題。背靠背解決了反相電壓問題。
可能會想,為何不用一個一般二极体串聯稽纳二极体解決反相電壓問題,電容分壓只能工作在交流,如果C1 不能得到交流,這個線路不能工作.

楼主:
谢谢您的费心解答,

我仍有个疑问想再请教:
   使用上述您说的两只稽纳二极体背靠背安装方式的话,
当Vin输入交流正半周时,上方那一只为逆向接法,下方那一只为顺向接法,
而Vin输入交流负半周时,则刚好反过来,上方那一只为顺向接法,下方那一只为逆向接法,
也就是说,不管正/负半周,总有一只是顺向接法,皆等同于一般二极体之作用,
这样的话,
不就与先前讨论说的” 稽纳二极体基本等同于一般二极体(1N4004…)之作用, 如果用在交流,这个线路就不好了” ?

我这两天拆了一只市售的电暖器,
抄录了它的电路,里面的电路也是使用了阻容式降压电路,
其与百度网站里的图1相似,
所以决定仿照它们用的方式,如此就没有前面争议的问题了,(只是会多用了一只二极体)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所以如果以此方式的话,就不用考虑稽纳二极体的最大耐压值,
只须考虑其最大耐电流及最大功率,对吗?

网友:
新線路稽纳二极体用在直流, 沒有反相電壓問題.
解釋一下反相電壓對稽纳二极体可能是致命的問題, 電流等於電壓除於阻抗.
老線路里阻抗為電容,電阻和稽纳二极体內阻.
Vin输入交流正半周时和Vin输入交流负半周阻抗差別不大.
但是稽纳二极体壓降不同造成電流加大,可能損壞稽纳二极体.
两只稽纳二极体背靠背, Vin输入交流正半周时和Vin输入交流负半周稽纳二极体壓降差別不大.
如果還不清楚, 我可以再寫詳細一些.

楼主:
谢谢先进的指导,
因为对两只背靠背稽纳二极体之用法还不是很懂,
请先进再写详细一些。

在我的认知中,
对这种阻容式降压电路而言,
最主要的电流限制乃来自这只1uF的电容,
以前面说的老电路而言,对220V,50HZ之输入电源将使它产生 等效阻抗Z = 1/2πfc = 3.18K

如同我在之前 #3 的计算,
在输入交流电正半波时,在负载端若无负载时,
在ZD1端最大将有约65mA的电流通过 [此电流= 220V/ (3.18K+200) = 65mA ],

这样最大电流不就被限制在65mA,
这样就不用怕反相电压对稽纳二极体的影响了?

我这算法是电流平均值,
以交流时之峰值电压最大值来计算,则再乘以√2 ,得到瞬间最大电流为= 65 mA* 1.414 = 91.9 mA
这样算法对吗?

楼主:
请问RichCA01大侠,
我在上面 #11帖上所计算的内容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