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库和二级共源共栅的CMRR

楼主(2014-05-19):
请问tsmc18rf的库和180nm是同一个库么
我需要unCox管子的工艺常数以及沟道长度调制系数

请问我该怎么得到呢

另外  请教下这个电路的CMRR怎么求
直流增益已经算出来了,这个是不是就是Acm,可是Adm就不太会呢

先谢过各位啦:)

网友:
请问tsmc18rf的库和180nm是同一个库么
~~~~~~~~~~~~~~~~~~~~~~~~~~~是一个库
我需要unCox管子的工艺常数以及沟道长度调制系数
~~~~~~~~~~~~~~~~~~~~~~~~~~~~~~去model文件里找 ,沟道长度调制系数要自己去仿真才能得到

请问我该怎么得到呢

另外  请教下这个电路的CMRR怎么求
直流增益已经算出来了,这个是不是就是Acm,可是Adm就不太会呢
~~~~~~~~~~~~~~~~~~~~~~~~反了

网友(2014-07-03):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