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EF内的逻辑关系

楼主(2014-05-19):
各位大牛,进来详细讨论一下关于DEF的问题。小弟先提个问题:

Q1,比如在icc中,我们可以进行Insert Buffer操作,这样可以插入Buf来驱动一定数量的loading。我现在想通过写脚本修改def,来进行这个Insert Buffer操作,添加COMPONENT比较简单,但是逻辑关系该怎么修改呢?

楼主:
难道没人尝试过这种处理吗??

楼主:
貌似逻辑关系只能通过修改netlist来改变了~~~

楼主:
坛子里的大牛没人考虑过如此犀利的方法吗?~~~

楼主:
版主进来玩啊~~~

网友:
高大上吊炸天

encounter 中 defin 还是上面command可以在读def时候写出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狂晕酷炫吊炸天,瞎琢磨。恩恩,netlist写出来没问题,问题是现在搞不懂如何修改此netlist,然后修改def,有上策么?

版主大人也没人进来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fIn不能写出netlist。实在搞不懂netlist这里面各个module,就只看到cell的各个pin连到各个net上....不知道netlist有什么规则讲究~~

网友:
这不类似ECO么,除了给DEF,总还得给个Netlist或者等效的ECO Tc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对,我现在就是不太清楚该如何修改netlist,请问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尝试不用ECO tcl,只用def和netlist,可行性如何?

网友:
netlist的修改很简单

def没有改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详细说说如何修改netlist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DEF修改还可以,我在资料区共享了一个DEF和LEF的定义的pdf,按照DEF的规则修改没什么问题。但是netlist还没有如何修改的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apply ECO tcl,  dump netlist, 再比较一下netlist大概就懂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好方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是加个buffer么?

给你个参考思路,verdi打开现有设计,生成电路图。所要加的buffer的位置在电路图中定位好,只需要将定位的那条net变成eco-net1和eco-net2,这两条net接到buffer的两端及对应的cell的连接处,也就是网表中从此没有net了,被eco-net1和eco-net2以及buffer来取代。

至于def,由于涉及到具体物理信息,所以,你要清楚buffer的物理坐标位置,以及与端口相连的所有的net的metal和via的物理信息,这个def的准确性决定了将来timing结果的准确性。

ps:不知道lz有eco工具不用,玩这么花哨的意义。不管你用啥方法,要对你的设计负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斑竹的回答。

verdi没用过,不太了解。不过老大让我通过处理def和netlist来实现,所以我还是得走这条路。

不只是add buffer,我只是举个例子,但是无论操作什么,应该都是离不开net/cell/via这几个。

老大有一些想法,想不借助tools来实现一些功能,所以当小弟的就只能紧随其后了,但是处理DEF还相对简单,但是logical必须通过netlist来解决的话,就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了,不知道除了修改netlist,还有没有其它的不需要icc edi等工具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是 read def 的某个command 我不记得了 可以把你def的netlist写出来。然后你修改netlist 在eco 然后再吐出def呗。 好像也不是很符合您的要求,你要是netlist都不会修改,def就更搞不清逻辑关系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袄,这样啊,谢谢啊,你可能不太了解DEF,以及它的逻辑关系,谢谢了,我再问问其他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袄,我今天才明白,只修改DEF就可以修改逻辑关系了,没必要修改NetList吧~~~版主,我这种观点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发现只修改DEF即可,就能够修改逻辑关系,你觉得呢?NetList没必要去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为什么有这种顿悟?问你:
DEF是用来做什么的?
只变DEF不变netlist,那你用来STA的时候还有FV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结果?
还有只修改DEF,那你的GDS需要变么?
如果gds变,netlist不变,会有怎样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版主问的好,我可能之前没描述明白我的目的,我只是尝试着,只修改DEF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add buffer或者create netshape之类的,其它的还是要在tool里面操作,并不是代替所有的工作。这样的话,是不是不存在版主提到的这些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好吧,可能我没理解,也可能偏重点不同,我更看重的是设计的可靠性。   新方法可以探讨,可以用来改进流程,但是要综合考虑,降低设计风险为主比较好。

不管改def也好还是netlist也好,都是有办法的。哪种更高效,哪种更可靠,哪种可复制性强,这些都要参考下吧

网友:
俺觉得 lz 应该遵循DEF的名字的定义 DESIGN EXCHANGE FORMAT 。
就让它物尽所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我现在做的多是尝试性的工作,版主说的没错,谢谢斑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修改DEF必须是要遵循它的定义,哈哈,开始尝试了,写perl...

网友(2015-08-06):
LZ, 你应该是想太多了,DEF是标识各种物理信息,其中包含有netlist各种元素的位置,你连netlist都不更新,直接更新DEF是什么鬼?那干脆直接读DEF就行了,netlist都不需要读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