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merge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4-05-19):
综合时,有reg被merge掉,请问怎么才能不merge,the register 'XXXX1' is removed because it is merged to 'xxxx2'. (OPT-1215)
还有为什么综合时会merge掉reg,求教,谢谢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控制的 你去查一下ug

网友:
DC有开关该功能的命令,想不起来了,楼主可以使用“report_hdlin_*merge*”命令查找到该命令,man该命令的详细说明,根据提示选择打开或者关闭该功能,应该能解决该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做边界优化了?

网友:
被merge掉是因为这连个寄存器的值完全一致。所以没必要让DC不me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