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X 求助:【5-26更新】问题汇总,求大神指点,新手上路,到处是错

楼主(2014-05-19):
最近从零开始学习使用NCX做lib re-char,觉得到处是问题,网上资料又比较少,把问题贴出来,一来求指导,二来也可以给新手参考

【1】使用calibre提取spice网表之后,放到 netlist_dir下面, 运行NCX,结果报       Error: no netlist found for cell

--  确实是网表的问题,网表内使用了不是default global_vdd (VDD)的信号作为电源,更改这些net就能运行成功
     这儿仍然存在问题,不能指定default global_vdd和global_vss,见问题【4】

【2】  而且,在synopsys的网站上也没有找到 ncx error message的文档,请问谁有?能否提供一下,谢谢了 !

--  在 install_dir/man/* 可以查看到

【3】  另外,NCX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停在软件环境内?
  每次运行,不管结果是怎样,总会在给出memory summary之后自己就退出了

【4】 有没有大神做过multi_supply的库?
        手册完全没说明这种状况下怎么去更改default的global_vdd和global_vss。
        尝试过在templat file里面自定义,但不知道是哪里设置有误,设置完以后会导致运行出错,我的定义方式为:
             global_vdd : "VDD VDDG" ;
             global_vss : "VSS VSSG" ;
        在此设置下,更改网表的VDD为VDDG,运行失败,说明default global_vdd没有被改变
   -- template file好像写错了, 这里不需要引号, UG里面的说明误导了我(暴力吐槽一下,好几个地方都有这样的问题了)

【5】 跑通流程以后发现,同等PVT条件下,power与seed lib的值相差一个数量级,delay也会差上好几倍
        因此,准备抽几个点自己用hspice仿一下,看看结果
求教一下,NCX有没有什么配置可以保留仿真步骤生成的hspice 仿真文件? 我需要这些文件作为参考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安装目录下找了一遍,error message应该是在man目录下的各个文件夹里,grep查看即可

  现在的问题变成了,multi supply时,pg_pin 怎么定义,怎么给定voltage_map ?

楼主:
回复 楼主:

      -- template file好像写错了,global_vdd/vss 定义的时候,          多个电源名称直接列在冒号后面就可以,不需要引号,
               UG里面的说明误导了我

   (暴力吐槽一下,好几个地方都有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跑通流程以后发现,同等PVT条件下,power与seed lib的值相差一个数量级,delay也会差上好几倍

因此,准备抽几个点自己用hspice仿一下,看看结果

求教一下,NCX有没有什么配置可以保留仿真步骤生成的hspice 仿真文件? 我需要这些文件作为参考

楼主:
1楼已经没法再编辑,就跟帖更新吧

【6】 跑通了我需要的过程,现在存在这样的问题
    seed lib里面关于cell_leakage_power或者是某个pin的internal_power,会有relate_pg_pin这个项(即存在多个supply时,relate到每一个supply都会有一个power的值或者是table),而NCX跑完以后输出的lib文件内,没有这些内容,请问该如何配置 ?

【7】 生成的库文件内,dc_current table变为了10X10,而原seed_lib内是25X25,并且index也明显不一致,请问:dc_current_table是用来做什么的?如何配置它生成时对应的属性?

网友:
同学有没有资料,给我几份啊,一起做cell,一起探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用过NCX哈,表征库单元无外乎两方面内容,了解liberty格式和动态仿真,然后debug软件如何链接二者。

网友:
回复 楼主:

    dc_current难道是ccs里边对特定input_slew,output_load记录下电流的值?
    先确定标准的(跳变时间,负载)二维表是否和参考库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跳变时间和负载 我理解就是两个index,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这些值是不一致的,并且仿真的点数(每个index的值的数量)也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我把ccs model的项全都设false了,就算跟ccs noise model有关,也不应该再出现在输出文件了吧?   还请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跳变时间和输出负载是特征化一个timing arc的两个变量,你的这两个输入变量和参考库的变量不一样,即做动态仿真时单元的输入transition 和 output load都和参考库仿真时不一样,当然二维表对应的数据就不一样了。

    我没用过NCX,你尝试搜索explicit points,设定你的index point和参考库一样再看看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你有时间看看静态时序分析的书以及synopsys里边library compiler相关技术文档。前者能让你对为什么做那些特征化仿真有个了解,后者可以知道liberty文件里每一个属性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请教一下你的spice model生成了吗,怎么生成的呢

网友:
楼主可能比我快一些,我还没有到这一步,现在遇到了model文件有错的提示,please contact encrytped file provider的提示,我觉得model文件本身不会有错,可能其他地方出错了。但是不晓得哪里的问题,楼主帮忙判断一下?

楼主(2014-06-19):
回复 网友B:

    在QQ上问过我了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del是没有错,但是NCX读不了存在调用关系的文件
   比如  tt.mdl文件,include了 diode.mdl文件,
     或者是mos的参数定义在了其他文件内(比如.lib文件内定义的不同CORNER,会有几套值),
   这样的状况都会导致encrypted的报错

   我的做法是, 直接使用tt.mdl文件,把里面引用的参数从.lib里面复制过去(如果用到了其他device,也全都拷到同一个文件里面去)
    你也可以试试

   如果有谁知道可以避免这么做的,也请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ICSYS

    model是没有错,但是NCX读不了存在调用关系的文件
   比如  tt.mdl文件,include了 ...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换了一下model就跑过了。

网友(2015-06-12):
回复 楼主:

   请问这样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不然这样的model制作太繁琐了。

网友(2015-07-30):
同问,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是model文件里存在调用.lib,而且调用的.lib非常多

网友(2016-03-08):
   我也遇到了第五点,同样pvt,跑出来结果和seed library差别较大。请问LZ后来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16-06-04):
多电源域怎么解决的?最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要做io pad的lib文件。。。voltage_map定义老是出错。关于model文件的解决办法 ,我跟楼主是一样的,有没有人有简单方便的解决办法?

网友C(2019-01-20):
看看 UG,应该有收获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C:
看看 UG,应该有收获

请问大佬有新一点版本的liberty_NCX 手册吗,工具用的20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