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7000系列FPGA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4-05-19):
各位大侠:xilinx公司推出的zynq7000系列可编程的SOC,包括PS和PL两部分,一般情况下,PL部分需要借助PS配置才能启动。这里有一个疑问,PL部分能否单独配置(在vivado中),也就是相当于独立的FPGA使用,不利用PS部分?如果工程包含的PS和PL部分很大,每次修改下PL后,再重新编译,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网友:
可以,pl部分有单独的时钟,就是复位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