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大神来回答专业问题

楼主(2014-05-19):
请问  挂RC model的时候  RCmax  与C max 有哪些差别,哪一种情况是最worst  挂错了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网友:
你用你说的两种情况分别试一下对比结果就知道了,不同工艺,还要靠实验为准。
如果用了不是最差的情况做signoff,那只能是设计的margin不够呗,也就是觉得没问题,实际出来片子不行。

网友:
都差不多,可以都做个sta看看,margin多点就都cover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具体工艺,我碰到的时Cworst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