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的AMP的设计

楼主(2014-05-19):
最近在做带隙基准源,用到AMP钳位电压,使俩点电压一致,拉杂为没讲用到的AMP要有什么要求?但看到资料的电路基本都是单级AMP,想问下大大们,这个AMP钳位电压原理就是虚短虚断么?(如果是要求增益应该很大啊),还有那些要求?第一次发帖,小弟先谢了。

网友:
可以用折叠式的共源共栅或两级运放。我也正在做,但用的还是一级运放

网友:
其实,人家拉扎维在书上有说的,看书还是要认真啊。响应稳定。

网友A:
folded cascode is good but u will suffer from stability issues

网友:
运放本身就必须是稳定的
虚短虚断也要建立在负反馈的基础上

网友:
虚短虚断也要建立在负反馈的基础上

楼主:
求大大们 指点

楼主:
我跑了下前辈做的电路 也是个单级运放 直流增益在45dB左右 这样是能满足虚短虚断的么?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2017-05-25):
运放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呢,跟基准的指标之间有没有联系?

网友(2020-12-17):
引用 网友A:
folded cascode is good but u will suffer from stability issues

精了,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