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共模反馈与共模抑制比有关系吗?

楼主(2014-05-19):
想知道有共模反馈的运放是不是可以提高共模抑制比?

网友:
不觉得可以,共模反馈管的是输出共模,CMRR管的是输入共模。CMRR更多在于输入共模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输出差模

网友:
共模抑制比是由差分增益和电路结构的对称性来决定的。共模反馈仅仅是用来稳定共模工作点的,当然它的增益如果不够也会造成共模工作点的浮动,也会影响共模抑制比,这是第二位的,并且很多电路没有共模反馈,也有很好的共模抑制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详细

网友(2016-07-24):
个人认为,共模反馈可以有效的增加共模抑制比:1)共模反馈稳定了输出共模,降低了共模输入到共模输出的增益,相对于没有共模反馈的电路,相当于降低了共模干扰输入;2)等效减小共模干扰输入减小了由共模干扰引起的差模输出,这相当于降低了共模到差模的增益(相对于没有共模反馈),因此提高了CMRR

网友(2016-11-29):
回复 网友B:

   同意

网友(2021-10-11):
能不能来点具体电路实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