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的pss分析环形压控振荡器的输出功率谱

楼主(2014-05-19):
第二个竖线为所需要的振荡频率功率,振荡频率为280M,其他三根竖线是设置的三个谐波边带,为什么最左边的一个频率等于0的谐波边带的功率反而还大于第二个的功率呢?????还是我本身就对这个图形理解错误呢???求高人解释,不胜感激!

网友:
没进行隔直操作吧,0频处应该包含有直流电源提供的功率吧,我不清楚vco的结构

网友:
直流分量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但是为什么振荡频率为280M,也就是第二个边带的功率到-20db这么小了,这个是我要的信号的功率啊,应该至少大于0才对啊,是不是我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
the circuit is ok and this is a usual result ..
simply your results in db means that ur voltage level is less than 1 ..
the DC component is determined by biasing .. ur DC component value is almost 0 db which means that ur oscillation happens around almost 1 V ..

now ur 1st harmonic ~ -21 db which means that ur oscillation is almost 89mv peak .. (20log(.089)=-21db) .. if u plot the magnitude instead of db u will find the values plotted in mv..

actually when designing VCOs u need gain just to make sure ur circuit is gonna oscillate .. ur gm*rp >2 is the condition .. so if u use inductors and caps with higher q factor u can get a better output , or if u increase ur diff pair width u can get higher gm .. u can also increase ur current ..
anyway the csystem u design ur VCO for is what determines the specs needed for output swing level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又学到知识了!!太感谢你了!谢谢你这么细心回答!thank you!!!

网友(2014-08-28):
回复 网友C:
     “the DC component is determined by biasing .. ur DC component value is almost 0 db which means that ur oscillation happens around almost 1 V ..” 5楼说的这个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5-12-13):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这个振荡器是否起振呢?或者怎样加输入让他起振呢?

网友(2020-05-18):
你好,之前查到说pss分析可以得到vco的中心频率,想请教你一下pss分析怎么设定仿真的对象和参数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