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nanoroute没有反应

楼主(2014-05-19):
做nanoroute时报了如下的错误,然后就没有反应了.

电路很小,是一个i2c的接口电路,但是我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反应.
急求高人指点

网友:
报告上不是说的很清楚吗,pitch知道是什么吗?步长0.56,小于了你所在布线层 metal 5  metal 6的最小pitch,1.12,会导致布线问题

网友:
检查下L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是最近才刚开始学习使用这个软件,可以请教一下这个step是在哪里修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着修改了lef文件中的pitch,不报warning,但还是进行到这一步就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