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11111111111

楼主(2014-05-20):
333333333333333111

网友:
u can search for models with .scs extension .. or u can search for the folder models in ur library to find the models there ..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你是为了学习仿真而仿真,要不然在一个明确设计任务的时候,晶圆厂的器件模型是应该被载入仿真环境中的。你应该首先在cadence的装载路径中找到通用的mos管模型,设置到仿真环境中,才能把这个系统玩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我今天下午在实验室拿服务器和自己的笔记本做对比,从设置到仿真,一步步下来,最后发现在cds.lib中少了句INCLUDE  $CDS/share/cdssetup/cds.lib,添加后已经能仿真了。应该也就是您说的意思吧。我是直接用
DEFINE  某某库名  路径/某某库名     的方式添加basic sample analog ahdl等所有原有的库到ncsu文件夹中的cds.lib的,然后就是仿真出错,请问这样子为什么就不行呢,可以解开我的困惑吗?这也算我自作聪明的后果吧,以为设置很简单,模仿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oh, I have solved the problem ,but I appreciate your advice , thank you!

网友(2015-04-21):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