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射极接到一起,基极接地,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5-20):
如图,谢谢,仿真的时候VCC1随VCC变化,不应该是不变的吗?这样才能给数字部分供电呀,求分析啊

楼主:
完整的电路

网友:
就是当做diode,clamp抑或zener

楼主:
就是当做diode,clamp抑或zener
引用 网友A:

稳压值要到模型文件里面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