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带交指滤波器的HFSS建模

楼主(2014-05-20):
在ADS设计了终端短路式交指微带滤波器,要在HFSS里建模验证,想请问大家:输入、输出的馈线如何设置,终端短路的过孔如何设置呢?贴一下别人论文里的模型和实物。

网友:
输出端口可以使用波端口激励或者集总端口激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你的回复,输入输出的引线的长度和宽度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引线?直接在输入和输出微带线的端点设置端口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他们边缘好像不是和介质层齐平的,他们的长度和谐振器的长宽度不一样啊,您有已经建好的模型吗?有的话麻烦上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微带线要用BOX化成有厚度的导带吧?接地面是不是也是有厚度的一层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