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安装时不能启动InstallScape?Java exception

楼主(2014-05-20):
OK,正在尝试在我的ThinkPad510上安装IC615,系统是Kubuntu 14.04(即KDE plasma桌面的Ubuntu,除了不是GNOME之外,其他与Ubuntu完全相同)。sudo sh SETUP.SH之后一切顺利,直到安装完InstallScape后启动InstallScape。下面是显示的结果: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xawt/libmawt.so: libXtst.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Toolkit.loadLibrarie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Toolkit.<clinit>(Unknown Source)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InstallerUI.main(InstallerUI.java:88)

然后就直接终结安装程序并返回到命令行提示$:

诸位看这是哪儿出了错?这个貌似是使用IC615包中iscape自带的JVM,而非Ubuntu自己的的openjdk。貌似我的机器是可以运行其他Java程序的,比如Oracle(即前SUN Miscrosystems)的开源Electric VLSI Desing System(这个是完全的Java程序)

楼主:
OK,问题解决了。这问题是由于系统是64位,所以JRE也是64位作为de facto(运行指令locate libXtst,可以看到系统有libXtst.so.6和libXtst.so.6.1.0), 而iscape运行JVM时则在寻找32位的libXtst6。只要安装相应版本的库即可: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tst6:i386
再重新开始启动InstallScape,现在InstallScape窗口就出来了!

网友(2014-07-11):
我试过安装SUSE Linux 64位,安装时系统有提示,同时也安装了32位的Library。
结果在安装时有Cadencer软件时只安装了一个KSH库,安装非常顺利。

网友(2014-09-03):
回复 网友A:

   你的方案是对的,我的ubuntu64位系统安装后成功启动。

网友(2015-09-26):
为什么我装不上libxtst6:i386呢?

root@ubuntu:/home/cad/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tst6:i386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libxtst6:i386 is already the newest version.
0 upgraded, 0 newly installed, 0 to remove and 0 not upgraded.
root@ubuntu:/home/cad/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 locate libXtst
/usr/lib/x86_64-linux-gnu/libXtst.so.6
/usr/lib/x86_64-linux-gnu/libXtst.so.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