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TI的 BUCK变换器结构建模

楼主(2014-05-20):
做开关电源的可以用得上,经典不解释

网友:
《Analysis and design of a novel single-stage high-power-factor electronic ballast based on integrated buck half-bridge resonant inverter》
《Calculation and stability investigation of periodic steady states of the voltage controlled Buck DC-DC converter》
《Buck quasi-resonant converter operating at constant frequency analysis design and experimentation》
《A high-power high-frequency ZCS-ZVS-PWM buck converter using a feedback resonant circuit》
《A new soft-switching technique for buck, boost, and buck-boost converters》
《一种ZVT-PWM buck变换器的改进电路》
《高效buck变换器的设计》
《零电压谐振转换 buck 变换器的仿真分析》
《升降压式软开关DC-DC变换器的研究》
《高效率buck零电流软开关变换器的设计与实验》
《零电压开关型准谐振DC/DC变换器的设计》
《工作在恒频的零电流降压式软开关电路的实现》
《改进的降压型软开关PWM变换器》
《buck零电压软开关电路分析与设计》

没有发现哪里有TI

网友(2015-12-15):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