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AGLE 绘图软件的 layout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4-05-20):
有一EAGLE 绘图软件的 layout问题请教大神;

如下图蓝色箭头所指处為一较粗的走线,
但此处若要通过大电流的话(比如大於10A),因板子之空间限制无法用太粗走线,
所以若想要将此处走线表面之防焊漆去除,使其表面能加上焊锡,以加大容许流过之电流。
要以上面这方式的话,在EAGLE绘图layout上要如何做?

网友:
还真有人用这个软件啊!!

楼主:
因为它有提供免费的版本,(有功能限制)
而且据说是欧洲最多人用的绘图软件。

我的问题是否能帮我解答?

网友:
在这根线上面加solder层去阻焊

楼主:
(1)在EAGLE中没有SOLDER这一层,(如下方之图)
    请问它是对应EAGLE那一层? 是使用Pads这一层吗?

(2)我的操作法如下, 不知对不对? 有请大神指导:

步骤如下:
1.在LAYOUT图中,开启Pads这一层
2.选用绘图工具(画直线)
3.选用适当之线径
4.在欲去除阻焊层之走线上,再画上线迭上去。

刚刚做完图又想到一问题,
用PADS这层来除阻焊层的话,
以两层板而言,它要如何选去除"TOP层的"或是"BOTTOM层的"?
该PADS走线会不会将上下两层经过的地方阻焊层都去掉? (但我只想去除一层的)

(完成图)

楼主:
刚刚再去网站上去爬文,
发现应该是画在STOP层上,
若要去除TOP层线路上的阻焊层的话,应该画在" tStop "这层要去除的线路上,
请问大神,这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