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类ADC测试中的输入信号频率如何选择

楼主(2014-05-20):
各位大神,想请教一下,我在测试ADC时,输入信号频率的选择是如何来定的?(比如我的fb=10MHz)
为什么奈奎斯特ADC一般会选择接近带宽的频率?

过采样ADC,如sigma-delta在测试时的输入信号频率会选择多少呢?(如果我的fs=320MHz)

初学者,望大神们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相干性采样…… 根据你的采样点与采样频率选择。 如320MHz,采样8192点,每个bin 320*e6/8192 Hz,选择质数bin减小频谱泄露,如13,输入频率为507.8125k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采样点数决定的输入频率吗?

网友:
输入频率/采样频率=采样周期/采样点数;先给个采样频率,求出采样周期;然后将周期取整数,再代入求出频率。如 4.5M /10M=f/1024;f=460.8;取f=460,再代入求输入频率为4.4921875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回复,我还有一点想不通,这样只是说我去测试ADC对于某一个特定的输入频率的性能,但是对于一个ADC来说,有没有存在哪一个输入频率会是我输入带宽内比较恶略的情况?

网友B:
这个是做FFT分析时,要确保相干性采样。在允许的输入带宽范围内应该不会吧。

网友(2016-04-28):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采样点的数量和ADC的位数有关系吗?

网友(2018-06-13):
回复 网友B:

    你好,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10bit 5MS/s的ADC,我测试的时候至少要采集多少个点?采集多久时间。谢谢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A:
相干性采样…… 根据你的采样点与采样频率选择。 如320MHz,采样8192点,每个bin 320*e6/8192 Hz,选择质数 ...

我想请问一下后面输入信号507khz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做FFT分析时,要确保相干性采样。在允许的输入带宽范围内应该不会吧。 ...

请问一下初始的输入信号频率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