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集成电路中常用的英文缩写含义

楼主(2014-05-20):
在IC设计上经常会遇到一些英文的缩写,诸如BCD PDK pcell 等等,一直在看,却一直不理解它们的含义。

请哪位技术大佬或者行业资深工程师解释一下,如果有资料就更好了,万分感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 共同学习

网友:
1、BCD是一种单片集成工艺技术。1986年由意法半导体(ST)公司率先研制成功,这种技术能够在同一芯片上制作双极管bipolar,CMOS和DMOS 器件,称为BCD工艺。
2、Process Design Kit(PDK),由foundry提供。包含EDA工具必须的工艺信息。
3、Parameters Cell(pcell),参数化的cell,与普通cell相比能够通过调整参数改变cell中器件的尺寸、结构、数目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顺便解释一下其他常用的英文缩写呢,经常用到的行话,我发现电路工程师经常和我说一下英文,有点晕。谢谢了

网友:
BCD is the abbreviation of Bipolar-CMOS-DMOS while DMOS stands for double-diffusion mental oxide semiconductor~

网友:
google啊,直接,

网友(2016-03-10):
专业名词        中文解释
active(diffusion)        我们这边习惯叫 OD 有源区
analog         模拟电路/台湾叫类比电路
antenna effect应        天线效应
backup         备份
ball bonding         球形压焊
bandgap        带隙基准源
bcd         BJT+COMS+DMOS
bindkey        laker快捷键脚本
body width         宽度
bonding tine         封装打线方式
bottom         底
buffer         缓冲 (schedule 中会留一点buffer时间,应对突发状况)/增益,用于增加驱动
BJT        三极管
bulk        MOS的衬底
cap        电容
channel        通道,沟道
combo        一个project可能会有多个版别,每一个都是combo
cup         是circuit  underneath  PAD的缩写(PAD下有其它device)
debug         纠错
density         密度(drc 中会有metal density error)
device         器件
digital         数字电路/逻辑电路
drain         MOS的漏端
driver         驱动block
dummy        虚拟的器件/为了matching 而多加的器件
ESD        防静电
error         错误
fix discrepancy        修复差异,重新对device L3属性
flatten        打平
floorplan        布局
flyline         飞线
fuse        熔丝/保险丝
gate        MOS的栅端
GUI        laker DRC/LVS等的设定界面
hierarchi        层次
Instance        实例/插入cell
level        水平,标准
logic        逻辑电路
mask        掩模版
merge        合并
metal         金属层
mirror        镜像
modify         修改
netlist         电路网表
noise         噪声
overwrite        覆盖
PG        PG report,将tapeout data中的主要参数信息抓取整合到一份文档中
pitch        中心距离
Poly        多晶硅
preferences        首选项
project        案子
process         制程
Rebuild connection         重建连接
reference         参考
refresh          刷新
release        释放
review         审查/复核
resistance        电阻
revision        修改
rotate         旋转
route         通道 路线 走线
routing        布线
salicide         自对准多晶硅化合物
sample        示例
schedule        时间表
SCR PAD           一种自带ESD cell的PAD
sealring        chip外圈保护环
shuttle        fab厂开的''班车'',很多project共用同一块chip
shuttle tapeout        和其它project搭在一起的(主要是T开头的project)
single tapeout        独立project tapeout
soft conact        软连接
softchk         软连接检查
source        源端
space        间距
support        支援
symmetric route        对称的路线
tape out T/O        将最终的data送出,完成project的最后一步
terminal        终端,我们用的UNIX远程登陆终端
tracer         追踪 点亮 秀出
transistor         晶体管
type        类型 模型
wafer         圆片
waive         忽略
comparator        比较器
deadline        最后期限
monitor        监控
verify        验证
technology         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