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wave 7.0 S参数仿真时i5的CPU占用太低

楼主(2014-05-20):
最近用上SIwave 7.0仿真S参数,一台G620 2.6GHz 双核CPU的电脑,win7 x64,设置simulation->opiton ,核心数2,已勾选HPC pack,已经添加了对应的license,仿真S参数的时候可以一直达到接近100%的CPU的占用率。
但是!另一台I5 CPU的电脑,装了同样的操作系统,同样的软件,simulation->option核心数加到了4,勾选HPC pack,已经添加了对应的license,仿真S参数的时候,一开始可以达到CPU占用率100%,但进度条走到30%左右开始,CPU占用率突降到5%左右,一直持续到仿真结束。这样一来,I5的电脑仿真的速度比G620的电脑慢很多。

网友:
是不是内存满了

网友:
好吧、、、我哪个水货电脑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没,知道原因了吗

网友:
不太可能會發生 ANSYS通常都跟In簽署合作驅動,AMD則無

网友(2014-07-09):
要想仿真,就把自己的PC或者是sever配置整高点

网友(2014-09-29):
楼主HPC的License哪搞来的?

网友(2014-11-13):
最后用I7的电脑内存8G的 跑起来速度灰常快

网友(2014-12-13):
回复 网友A:

    我去,你用自己的电脑跑,能跑动了吗?
还是说你就抽取几根线的S参数来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必须能啊 !

网友:
lincese能否共享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