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序出现违规,应该从哪里修改?

楼主(2014-05-20):
小女子最近刚接触DC综合,用smic0.35工艺进行综合时候,出现了以下时序违规,请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呀~~~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是就是如果出现min_capacitance违规,我又应该从哪方面进行修改呢?

网友:
你的时钟端为sel,在做时序检查时,startpoint是sel的上升沿,endpoint是sel的下降沿,也就是整个时钟周期为时钟信号sel的一半,你是对锁存器做时序检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写的约束,其实我对怎么写约束都不大理解,太惭愧了。。 i2c约束.docx (14.62 KB , 下载次数: 27 )

网友:
clock uncertainty 过大。output/input delay也设置的不合理。

网友:
你贴的约束跟顶楼的报告对不上,约束里clock uncertainty是2,顶楼是5;约束里ouput delay是2,顶楼是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我贴出的是自己已经修改过的约束条件,现在时序没违规了,但是还是有min_capacitance的违规,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改呢?

网友:
我觉得你有点没理解做约束的意义。不是说我们去不断改环境约束,使得最后的时序meet。而是我们要先根据实际情况先设置约束条件,如果met了,更好,如果slack,我们要分析slack的原因,看是约束设置的太严格了,考虑错了,还是代码写的不合理。
而不是随意修改约束,直到met,然后就交差了。

网友:
说实话,你I2C的SCL是当时钟去做吗?
这个约束是有问题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你说的有道理,我也知道应该先根据设计写对应的约束,但是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博士就直接给了个模板让我自己做项目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唉,哭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把scl当做时钟来做的,能说具体点吗,约束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min cap违规不用管。

其实从DC开始学习STA很容易误入歧途,因为DC里没有时钟路径。个人比较推荐从FPGA综合工具Quartus的Timequest入门STA,因为有很好的图形界面,有时钟路径,自带MultiCorner和OCV......比较容易让你读懂时序报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多谢呀!

网友(2016-01-25):
回复 楼主: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