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有会模拟IC前端设计的和参数计算

楼主(2014-05-20):
我现在做一个共源共栅两级放大器,设计指标有了,但是就是放大器的参数(mos管的宽长比)不会算,有会算的吗?求助大神帮助。

网友:
LZ好歹贴个指标吧 看到指标才能有设计拓扑  普通共源共栅不能保证能达指标

网友:
please read the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Razavi in Chiness
Page 246
OR Allen's CMOS Anglog Circuit Design in Chiness
Page 247

网友:
only you are the Super Man of your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