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和cise哪个更需要cache

楼主(2014-05-20):
risc和cise哪个更需要cache,求解答

网友(2014-07-25):
cache的作用是加速对外部存储器的访问速度, 从这一点上讲,要不要cache和构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构架本身会造成频繁的访问外部存储器,相对来说,就更需要cache;
比如CISC, CISC的指令集一般含有比较多的不定长指令, 这就会造成过多的访问程序存储器,
而且CISC也有比较复杂的寻址指令,如果编译器优化不好, 也会造成过多的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
从这一点上讲, CISC更需要cahce;
但,这些也不是又不用cahce的关键因素, 用不用cache在于构架需要达到的性能指标。

网友:
我的想法和上面的相反,risc的指令比较简单,生成的目标代码更大;对存储器的要求也更高;所以RISC更需要CACHE的支持;例如,我们需要一个功能是矩阵乘加,cisc有条指令一句可以完成(假设),对risc可能需要多条指令,从这点来看RISC也是更需要CACHE的。
当然CISC指令会有更多的需要访问存储器的指令,如果我们的代码没有优化,是不是对存储器的访问更多?这个需要统计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ISC/RISC指令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CISC与RISC只有在寻址模式上不同, CISC有很多的指令会直接访问外部存储空间,而RISC只有LD/ST指令。
   RISC是精简指令, 对效率并没有损失。 代码空间这个要看应用, 也不一定说RISC就比RISC综合的代码大,
即便有个结论,也应该是统计结果。

    你说的矩阵乘法,这个已经不在CISC/RISC指令的范畴了。而且发生的事情也复杂些:
1. 如果运算的数据在寄存器里, RISC/CISC应该都一样了,大家都可以用一条指令完成;
2. 如果运算的数据在外部存储空间,CISC的优势是是可以直接用指令访问外部空间,但这也是劣势,
    因为直接访问外部空间,比如效率低下,因此反而需要数据cache

   因此, 矩阵乘法不会在CISC/RISC里实现, 一般这个会用VLIW+DSP的结构去做,或者是向量运算那种,
存储器访问也变成了LSU+AGU这种。

    我也觉得有没有CACHE, 和RISC/CISC关系不大。看产品应用。
8为RISC/CISC, 没有必要CACHE;
32位的RISC/CISC,可以有CAHCE, 也可以没CAHCE。看目标市场

网友(2014-09-21):
CISC使用变长指令,主要是当初存储器很贵,使用变长指令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存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