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是一个大四毕业生,毕业设计是做迟滞比较器的设计与仿真

楼主(2014-05-20):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集成电路设计,是一个小白。毕业设计时间快到了,可是我的宽长比还不会算,很是交集啊,希望有好心的大神可以给我一点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我的qq号 1010779765   跪求大神啊

网友:
回复 2# 半亩花田 Bias Circuit 和 Hysteresis Comparator分开涉及,确定好Bias的电压值以后再调Bias circuit。Hysteresis Comparator设计可以搜一下英文的资料,Hysteresis的产生方法一般有两种:internal Hysteresis和external hysteresis 你的电路属于internal的方法,Google一下上面有解释对于internal Hysteresis方法TPR+和TPR-有什么来决定,你看明白了以后就知道怎么确定Siz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