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用循环语句打印1000个不同变量?

楼主(2014-05-20):
模块中1000个变量,如下:
reg [7:0]  a1 a2 .... a1000; (数字1 2 3 ... 1000是变量名的一部分)
要将这1000个变量值打印出来,最粗暴的办法是写1000个display语句。

能否用循环语句实现?

网友:
·define del(b)  a``b
for(i=1;i<=1000;i++)
    $display(`del(i))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s仿真报错,貌似`del(i)被 解释称ai,而不是期望的a1,a2,a3。

      Identifier 'ai' has not been declared yet. If this error is not expected,
  please check if you have set `default_nettype to none.

根据sv lrm中的例子,define中的参数在宏展开后保持字面意思,应该不会被当成变量,解释成变量值。

`define append(f) f``_master

An example of using this `append macro is:

`append(clock)

This example expands to:

clock_master

楼主:
问题没解决,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