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ll和pll的jitter仿真

楼主(2014-05-20):
有没有大侠知道pll和dll的jitter仿真怎么操作?cadence的spectre加噪声仿真、hspice还是verilog A建模,还是matlab?怎么仿真请大侠支招

网友:
1。Put sine/squre wave noise on VCC in transient analysis
2. Do the phase noise analysi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干扰频率,pll参考频率,pll输出频率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眼图看的。。。

网友:
You got to put some noise in your circuit, e.g. vcc noise, or the jitter number you got from your eye diagram is only the intrinsic jitter (that is, from your contorl voltage ripple).

网友:
About the jitter frequency, you can choose, say,
1. digital system clock frequncy, e.g. 120MHz in USB2 or 125MHz in Gigabit Ethernet PHY
2. PLL peaking frequency, this jitter will be amplified.

楼主:
1.原理图上电源电压上加噪声?
2.pnoise仿真代表器件本身的噪声?那是不是应该输入信号也加噪声?
3.我现在在做的是dll仿真jitter,我没有在原理图上加噪声源,跑pss+pnoise,得到rms和p2p  jitter的指标,不知是否有用?pll一般pss不收敛,所以仿噪声,最后通过建模得到jitter?
前面发了一条,结果被审核了,重新回一条,希望得到您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cadence里eye diagram函数吗?是对输出时钟信号做这个函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也在烦恼于锁相环的相位抖动问题,请问在Cadence下怎样用你说的方法来看这个PLL的时钟抖动呢?,还有这样做准确吗,精度怎么样?,求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The phase noise sim get the jitter caused by flicker+thermal noise from your device.

网友:
回复 网友C:

    If you are doing the VCC noise transient simulation, you'd better set your time step as small as possible.  For example, set option DELMAX=1ps in HSPICE, you could get a much better accuracy on jitter number.  The bad thing is you got long CPU time.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e VCC noise transient get the jitter under the VCC perturbation.  These two jitter type are totally different.

楼主:
thanks我现在不知道我仿真的jitter是否正确?想要知道另外一种方法交叉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像  图像  图像  我这些图片的设置有什么问题没有?
原理图上没有特别的加噪声源。

网友:
那个negative output node要选gnd,而且要看输出的JC和JCC

楼主:
第一张图UI的含义是什么?出来的JCC和JC很大。我现在把输出波形的数据转成csv文件,导入matlab,得到jcc的值比较小,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一张图UI的含义是什么?出来的JCC和JC很大。我现在把输出波形的数据转成csv文件,导入matlab,得到jcc的值比较小,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

网友:
If you integrate the phase noise from very low frequency, the jitter number would be big.  Most often, the PLL will suppress the low frequency phase noise and then the jitter won't be large.

网友:
That is, the VCO phase noise should be multipled by the PLL transfer fun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兄弟,你应该做的不是pss+pnoise仿真吧?

网友(2016-10-14):
回复 网友E:
    请问用眼图如何看,是先仿真PLL的tran吗?

网友(2019-10-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些图片的设置有什么问题没有?

请问Beat frequency是VCO输出频率,还是经过分频后的频率?谢谢回复!

网友(2023-10-10):
引用 楼主:
1.原理图上电源电压上加噪声?
2.pnoise仿真代表器件本身的噪声?那是不是应该输入信号也加噪声?

想请问下DLL的RMS和PkP抖动是怎么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