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ormality中的unverified

楼主(2014-05-20):
formality结果

formality结果
请问我插完scan chain后,做formality时为什么几乎所有的reg都unverified?应该怎么解决??求教!!

网友(2015-04-03):
unverified什么意思?

网友:
要设 set_constant 吧, test_mode 那里

网友:
case dft_mode 0

网友(2023-11-17):
我也很好奇,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网友(2024-02-05):
请教一下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也遇到了相同过的问题

网友(2024-09-26):
默认fail 20个就不往下比了,可以设置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