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还是关于netlist的合并

楼主(2014-05-20):
我现在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做的top层底下有两个cell。 一个是analog模块,一个digital模块。。其中,analog模块有电路图,但是digital模块只有网表 (通过v2lvs把.v文件转的)。 top层的电路把analog和digital模块连接起来,digital被当成黑盒子(电路图中只有pin,没有具体的device和连接关系)。
现在analog模块和digital模块各自的layout已经lvs clean。 但是不知道top层的lvs怎么跑。。top层的schmatic网表,我是通过calibre run LVS自动抽的。因为schematic把digital模块当成黑盒子了,所以提出的top网表中没有digital模块具体device 和连接信息, 只有pin的信息。。
所以我想把top层的netlist 和digital提供的netlist合并起来。

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发现top层的digital pin连接的net顺序和 digital网表的pin的顺序不一样。这就造成top层所有和digital的连接关系都乱了。所以lvs肯定是不过的,即使layout连得都对。
我想问的是如果能让两个网表的顺序能一致。
或者这种情况下你们是怎么跑top层的lvs?

当然也可以在run lvs 把digital当成blackbox, 但是我怕要是有什么线从digital上跨过的话,这种short,貌似blackbox查不出来,是这样吗?

写了这么多,可能表述有点乱,大家见谅。。。希望能在这里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图形化不太清楚,你 export analog cdl出来好么,
run shell里面的calibre ( batch mode), 然后spice include数字部分cdl,

spice调用当然要port对应起来,否则是乱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现在就是因为两个网表顺序不一样,所以乱套了。 有方法解决吗?或者还有其他方式run top的lvs吗?

网友:
top层的digital pin连接的net顺序和 digital网表的pin的顺序不一样-----------手动改成一样不就好了。。。   我就直接改的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自己手动改的。
期待看到更好的办法。

网友:
我们也是手动改的,CDF里面也许可以改pin的顺序,不过没试过,手动改其实很方便

网友:
嗯,手动改很方便,把digital port的顺序改得和top一样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手动改的,需要注意下,不要改错了

网友(2014-07-02):
删掉digtop中的pin,保留连线部分。
删掉TOP中digtop除pin之外的东西。
将digtop的连线部分考到TOP中的digtop保留的pin名下面去。

网友(2014-10-17):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让电路从数字verilog导个空subckt来用不就完了,哪用那么复杂。数字主导时,反过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