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中D触发器检查错误时产生6个警告,小白不懂,求解呀

楼主(2014-05-20):
这是cadence中发出的警告

这是cadence中发出的警告

这是D触发器的电路图

这是D触发器的电路图
第一次用cadence做版图设计,但是现在连电路图都跑不通,让人无法理解呀,求大神指教!

楼主:
现在就反相器与传输门的连接处有闪烁,但是有6个警告,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网友:
警告不用care

网友:
可以不理

网友A:
有悬空,短接,所以有警告。
如果是本来就没有负载的,可以接一个noCon, 或者直接放一个pin。

网友(2018-10-19):
shorted output——输出短路
floating output——输出悬空
这种前后级结构的D触发器有反馈,所以有短路是正常的;
但是悬空就难说了,一般来说,如果有端口(pin)没有和其他的端口(pin)相连接,是会报floating的,然后如果这个端口是在有wire(net)连接的基础上不连接,报floating的warning会X2,一个是pin的floating,一个是net的floating.

网友(2019-05-09):
大哥,你这个触发器怎么做的,有结果了吗?我在做一个和你一样的边沿D触发器,我的反相器自己用PMOS和NMSOS设计的额,传输门也是,然后把他们搭在一起,都没有实现边沿D触发器应有的效果,你怎么做的,有没有成功,还是说反相器和传输门都是库里面的?

网友:
做版图设计,电路图跑不通?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A:
有悬空,短接,所以有警告。
如果是本来就没有负载的,可以接一个noCon, 或者直接放一个pin。 ...

对的,名字叫 noCo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