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icfbicfb版主一个问题。请帮帮忙啊!

楼主(2014-05-20):
以前做其他工艺的时候都是timing fix完成了出gds再加dummy metal的,但是这次看smic 55的工艺,他们的deisgn guideline里面要求
加dummy metal后再做extract rc,问他们都是回答官方的要求,由于加dummy metal是在calibre里面加的,但是extract rc是直接在milkyway上抽的,所以对我流程有影响。
   请问icfbicfb版主是怎么做的?

楼主:
不知道dummy metal对timing影响多大?

网友:
starrcxt 里面有些命令:*GDS* 的,可以模拟dummy的影响的,

不过简单的流程不太考虑dummy的影响,因为太小了, 可忽略,

楼主:
    就是说我可以不理会smic的先dummy再extract rc的流程,也不需要在star rc里面模拟dummy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