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破解软件之间ID的冲突,求支招

楼主(2014-05-21):
一个vcs软件和一个verdi软件,均为破解安装。其中vcs是其他同事破解的,拷贝过来直接使用,不可再自我生成license。破解时各自生成license,但是两个license里面的 Host ID不同,导致装在同一个服务器下两个软件只能使用其中一个。
现在想同时使用两个软件,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感谢各路大侠,求支招

网友:
如果是暴力破解的软件,对license文件要求应该不是很严,你试试直接修改lic中的hostid。
如果需要deamon进程来启动,这个应该称之为盗版,不算破解,这样子还是重新生成license文件吧。不然没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