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PWM输出为什么要接一个SR触发器,而不是直接去驱动开关管呢?不明白。。

楼主(2014-05-21):
如题,请教一下。。。。。。。。。。。。。。。。。。。

楼主:
晕啊,,,,这么多人看怎么没人回哦

网友:
如果去掉SR,比较器的输入有干扰,一个周期内输出多个脉冲,这样DC-DC的驱动频率还是固定的吗?SR就是为了每个周期最多输出一个占空比信号

网友(2015-12-06):
tks for your useful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