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实例

楼主(2014-05-21):
新手想求一个UVM的简单例程,不用pack和unpack的。学习下monitor的结果不unpack之后怎么传到scoreboard。

网友:
你在CSDN上搜索一下这个,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分析第一章工程实例,是我写的,不过要十个积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源代码那个实例我跑过了,里面使用的是pack和unpack的操作。你说的CSDN上有用这个pack和unpack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狠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ubus.rar (42.03 KB , 下载次数: 186 ) 另外推荐一个网站,学习uvm的比较好的地方。
https://verificationacademy.com/forums/uvm/all

不注册就可以看别人的帖子,当然注册后可以看里面的教学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下啊,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写那个1.1版本的张强啊?幸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我只是将其中第一章的代码敲出来了而已
....................

网友:
回复 网友D:

   肯定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好吧,敲了我两个礼拜,算上调试的时间,差不多三个礼拜...才要100信元....

网友(2014-11-18):
回复 网友A:
你好
那个程序没跑通
make的时候总是出现uvm_agent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IDENTIFIER
感觉是import或者include的问题
参考了下面的网站,还是没解决
https://verificationacademy.com/forums/ovm/getting-error-syntax-error-unexpected-identifier
能否指点下

网友:
楼主没有自测??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已经提示了是agent的语法错误问题么...我用的是UVM1.1d的库,当然1.1c也可以跑通....你试试用UVM1.1d试试,软件自带的应该是uvm1.1或者uvm1.1a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仿真命令怎么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all: work build run

work:
    vlib work
build:
    vlog +incdir+dut_hello.v +acc
    vlog +incdir+./*.sv
    vlog hello_if.sv -timescale 1ns/10ps

run:
    vsim -novopt -do "run -all" hello_top_tb +UVM_TESTNAME=hello_case

clean: ...

直接make的

我是在Questa下,uvm1.1a。跑过其他例程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真贱

网友(2014-12-18):
回复 网友G:

   有本事你别下载....有本事你自己敲出来.....尊重一下别人的劳动成果好不好......

网友(2015-09-16):
ubus是最基础的例子,看懂这个就基本入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对邮箱有限制,否则看不了视频。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rk,谢谢!

网友(2016-03-18):
回复 网友H: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看一下视频但貌似权限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个EETOP里面有您的那个例子吗?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6-09-27):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这个案例要怎么运行能大概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