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gating latch导致scan覆盖率低的问题

楼主(2014-05-21):
设计中用到了些小RAM,是用clock gating latch来实现的。这些latch在DFTA串链时,报如下warning:
NON-SCANNABLE  DEFINED-NONSCAN  TIE1
ATPG生成测试向量时,发现覆盖率只有15%,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这些latch导致的,可能是因为它们被tie1,导致无法测到。
想问问,一般这种问题怎么解决?设计中已经把latch的TE接到了test mode,scan模式时,是可以被置1,bypass掉的,但工具还是会报这些latch是NON-SCANNABLE  DEFINED-NONSCAN  TIE1,所以,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让测试逻辑可以穿过这些latch或直接不把这些latch放到测试覆盖率统计中?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看了ATPG报告,最主要的untested faults是pin_constraints,这个该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