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奖----20140521

楼主(2014-05-21):
Q12. What is threshold voltage? How it affect timing?

网友:
传说中的门槛。跨过去,管子开。
hvt,高门槛,因此难跨,不利于timing,但是相对的,优点就是漏电少。
lvt,低门槛,跑的快,当然对timing很有利,不过,跑的太快漏电很恐怖。

网友:
Threshold voltage:即阈值电压,只有所加的电压大于阈值电压的时候管子才导通,阈值电压的大小一般与工艺有关,小的阈值电压可以提高管子的开关速度,但是会有一些附带的问题,比如相应的漏电流会增大等,此时如果把电压调大,虽然克制了漏电流大的特点,但是开关速度会下降。与开关速度有关的一个量是S因子,S因子越小,管子亚阈区工作速度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