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组Assign多路写法,急急急!!!

楼主(2014-05-21):
10资产
我想在中间变量messg0 == 1'b1的时候,吧波形p_clk 赋值给输出,以此类推,然后我的写法是这样的,

assign led_out = (messg0 == 1'b1)  ? p_clk : 1'b0;
assign led_out = (messg1 == 2'b01) ? clk_trad_one : 1'b0;
assign led_out = (messg1 == 2'b10) ? clk_mo : 1'b0;
assign led_out = (messg2 == 2'b01) ? clk_msec : 1'b0;

    在ISE中进行综合时提示:ERROR: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aa> on signal <led_out>; this signal is connected to multiple drivers.
    说是多次赋值了,要怎么写才可以实现我需要的功能!!!    菜鸟求教~拜谢~~!!

网友:
assign led_out = (messg0 == 1'b1)  ? p_clk :
                            (messg1 == 2'b01) ? clk_trad_one :
                            (messg1 == 2'b10) ? clk_mo:
                            (messg2 == 2'b01) ? clk_msec :1'b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2015-03-19):
也可以写成:
always@(*)
begin
if (messg0 == 1'b1)
    led_out = p_clk ;
else if (messg1 == 2'b01)
    led_out = clk_trad_one ;
else if (messg1 == 2'b10)
    led_out = clk_mo ;
else if (messg2 == 2'b01)
    led_out = clk_msec ;
else
    led_out = 1'b0 ;
end

网友:
你这个多次赋值了的嘛,肯定会报错嘛

网友:
二楼和五楼的写法都可以

网友:
其实楼主的写法,在一些综合器下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你那么写